S7-1200 485通讯从站地址

楼主(2015-07-23):
西门子S7-1200PLC的自由口通讯时,在与16台变频器通讯时,从站那16台变频的地址分别是1到16,那么使用SEND-PTP指令发送6个字,对应的1-16 的地址在发送的字里面吗?,

楼主:
请问分别是第几个字,是对应变频器的地址?

楼主:
200PLC的时候对应从站地址在发送的第三个字节里面,那么S7-1200从站的地址在哪里呢?怎么找到相应的从站地址……

网友A:
发送的数据里面,需要添加地址,参见MODBUS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的数据里面,需要添加地址,参见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