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dsl

楼主(2015-07-23):
可不可以利用西门子840dsl数控系统集成控制FANUC机器人?说白了,在840dsl系统的基础上,开发一套软件,通过接口、通讯协议对FANUC进行运动控制(空间定位)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比如通过PROFIBUS,840D把一些数据(比如要求机器人运行的程序号和启动信号等),通过网络发送给机器人,机器人根据这个程序号和启动信号,驱动机器人运动到指定位置,到达后再通过通讯信号返回给840D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