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1711-STN触摸屏下载口如何修改成COM1

楼主(2015-07-23):
海泰克PWS1711-STN触摸屏上显示CP Port:COM2,如何修改成COM1,因为我是用COM1下载程序,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调下后面的拨码开关

开机显示设置画面,修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下后面的拨码开关开机显示设置画面,修改就行了

 出现系统设置画面后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