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了解下300PLC和电脑,可以走哪些通讯

楼主(2015-07-23):
1.300PLC和电脑,可以走哪些通讯,听说可以485,232?什么MPI,DP,TPC,PF,不知道是不是打错了,因为要写电脑上位机,串口和300PLC通讯,不了解怎么走才好

2.200的PLC和电脑,可以走哪些通讯啊,PC ACCESS,自由口(485),还有其他什么DP,PN,也不清楚

求高手,详细解答下困惑

网友A:
都选择以太网通信比较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选择以太网通信比较方便。              ...

网友C:
一般的 台式机子都有以太网卡,所以用以太好一点。  但是如果200需要配有以太网模块相对麻烦一点还是PPi来的直接一点

网友D:
以太网你可以走TCP/UDP,但是PLC端需要写程序

PPI你可以用PRODAVE控件实现串口通讯,直接读写,PLC端不需要写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太网你可以走TCP/UDP,但是PLC端需要写程序PPI你可以用PRODAVE控件实现串口通讯,直接读写,PLC端不需要写程序

大哥这个控件在哪里找得到

网友F:
最方便的就是以太网了。

网友G:
都走以太网,做OPC ,最简单,详细见西门子官方手册

网友H:
走以太网通讯,通过华辰智通HiNet网关可以实现无线操作及远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