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200PID指令块的文题

楼主(2015-07-23):
本人是新手,最近在学校s7-200PID模块,遇到了问题,想不通,请知情人士帮帮忙,不胜感激!

用PID向导生成PID指令块时,会自动生成PID0_SYM

可是我不懂,为什么例程中还要再给定义地址

这样过程变量、给定值等等地址不就冲突了????

楼主:
知情人士帮帮忙谢谢啦

网友A:
200PLC里面,PID向导、高速计数器 等个别指令在程序编完以后,需要进行地址分配,分配时尽量选VB8000以后的,避免重复。如果不重新分配地址,会报错

网友B:
PID数据块内部也需要运算,需要存储

网友C:
楼主理解正确,是需要注意:将PID起始地址定义到与你工作的V区之外!

另外也可以自己写PID,比较省空间。需要可联系我。

网友D:
pid有许多变量。需要进行参数设定。

网友E(2017-12-04):
你现在还在学习这个啊,很多东西要用PID控制,特别是很多的温度控制上面会用到很多

网友F:
看看资料 ,觉得挺好的  有用

网友G(2018-08-28):
外部给定的数值是工程值,内部计算的计算值,计算值是01之间的小数,查阅起来不好理解,工程值是直接应用相关的数值,对调试的人来说比较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