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找出图示配电箱接线的问题所在

楼主(2015-07-23):
各位朋友好!

家庭住户配电箱内的接线情况如图所示,请帮助看看配电箱内电线的接法是否有错误。
现在的问题是,几个用电单元(空调、插座等)中,总有一个单元一旦接电器(比如空调、电视等)即使不开电器开关就会跳闸(漏电保护开关跳闸),经如果把零排1上的一个零线与零排2上的一个零线对调,那么原来跳闸的用电单元(房间)就不跳闸了,但是会有另一个用电单元只要一插电器插头就会跳闸。这究竟是什么问题?是家中有插座里面的线接错了,还是配电箱里的接线有问题?

请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漏保会跳闸,漏保火线被短接

网友B:
插座1、2、3的零线接错了,必须接零线2,不能接零线1。

网友C:
零线为什么不都走漏电开关 有的走有的不走啥意思

网友C:
查查接线吧,火线经过漏电开关,零线也必须经过漏电开关,反之亦然

网友D:
南插座、北插座、厨房插座的N零线不能与照明灯N零线并接,应分开接入漏电保护器下端N端输出。将C32的开关上端输入端到右边第三个C10热水器断路器上端连线拆除,要与边上断路器连接。怪不得除了照明灯是正常的其他有用电器使用漏电保护器就立刻跳闸!楼主如图连接用电器使用漏电保护器立刻跳闸!

网友D:
断路器的分配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南插座、北插座、厨房插座的N零线不能与照明灯N零线并接...

根据大家所提的建议对接线进行了更改,改后的接线见示意图。请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D:
不对,不看上面说明吗?刚学电工吗?无话可说了!

是说热水器的断路器上的输入线到C32的火线拆掉,热水器断路器上端与边上断路器上端并接。灯的N线与其他断路器下N线不要连在一起,要分开。除了灯的N线不接入触电保护器,其他的蓝色N线都需要接入触电保护器下端的N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对,不看上面说明吗?刚学电工吗?无话可说了!是说热水...

谢谢。

我是发现我要搬入的房子的电有问题,才来学习并请教的,以前没有一点电路基础。根据您的建议,我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如图所示)。这样就可以吗?我现在还有疑问是,从C32出来的1根火线和1根零线都是单根,但后面接了8个负载单元,如果同时工作,那1跟火线和1根零线能否承受?

网友D:
那就对了,配电箱内觉得零线并接过来再到漏电开关线径不够,那你就用两根并接。C40总开关到C32的导线最好用6-10平方毫米的看负载的多少,没有就用两根4平方毫米的拼接。漏电开关到右边一排的断路器火线最好也是6平方以上的。

网友E:
南插座,北插座以及厨房插座的零线不能接在总开关下,这三个插座的零线要接在零线排2的上面。

网友F:
我实在服了这些接线的家伙!

排在漏电断路器右侧的那些断路器,火线、零线均跟漏电断路器前面进线混搭,我不知道你家里喂毛驴太多还是啥原因......

我告诉你:凡是需要经过漏电断路器保护的负载,其零线火线均需要接在漏电断路器出线,不得再与前面进线有任何勾勾搭搭!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南插座、北插座、厨房插座的N零线不能与照明灯N零线并接... 内容的回复!根据大家所提的建议对接线进行了更改,改后的接线见示意图。请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样接线,开灯时漏保会不会跳

网友H:
第二次改的图是正确的,左边两个单极空开不需要经过漏电保护开关,右边的单级空开经过漏电保护开关控制!

网友B:
图2虽然能运行,不过不赞成这样配线。

1.空调不须经漏保;

2.热水器单独一个漏保;

3.所有房间插座一个回路;

4.厨房单独回路;

5.照明一个回路。

网友I:
零线都要过漏电开关的老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南插座、北插座、厨房插座的N零线不能与照明灯N零线并接... 内容的回复!根据大家所提的建议对接线进行了更改,改后的接线见示意图。请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内容的回复:这样接线,开灯时漏保会不会跳

必须跳。电流没有回来。。相当于漏电。。

网友K:
一看就有问题。零线都不经过漏电开关

网友D:
一般120平方以下公寓房不需要配电那么清晰,也过于繁琐。几种相同负载集合一个断路器配电即可。但好几层别墅就不一样了越清晰越好!

一般情况下空调不赞成接入漏电保护器,内部导电部分与外壳绝缘还是做得很好的,人触碰机会很少,有短路保护即可。原因定速单相压缩机功率比较大一般带有大容量电容。变频调速空调因为是斩波控制调速。很大可能会使相线和零线电流产生瞬时不平衡引起漏电保护器跳闸,因为一般家用总漏电保护器都是普通的30mA的配置既有可能不平衡电流超过30mA。引起漏保跳闸!

为什么热水器不需要单独漏保,而接入总漏保。原因标准热水器输入线都会配置15mA移动式漏保,接入总漏保只是给予双重保护,热水器一旦有轻微漏电移动式漏保先行跳闸能够起到保护作用,如果漏电量比较大或者短路才会引起总电路作用。热水器防不胜防触电事故现发现的都不是发生在正常家庭配电上,都发生在总PE保护零线断开,其他用户乱接线从PE线上倒灌进来的引起触电!真的在很多老式公寓没进行改造线路的,我个人认为还是不接PE线为妙,还是双重漏保保护为好!

网友L:
这是拿什么软件画的,楼主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M:
9楼是对的,插座线一定都要经过漏电保护开关的两根线,

网友N:
简单的回复一下吧,每个负载的任意一相火线和零线都要从同一个断路器或漏电保护器里出来,如果分别经过两个断路器或漏电保护器,就会跳电!这要去学习一下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即进出电流要平衡!

网友O(2015-09-06):
我关心什么软件画的图

楼主:
这是用电脑xp系统自带的画图板画的。图中的螺丝钉图像是从其他图中拷贝粘贴的。

网友P:
漏电开关控制下的1p微断,其n线必须接到2号零排上。

网友P:
再把漏电开关并到后6个1p开关上口的那根火线拆掉

网友Q:
一般房间电路都是分开的,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控制回来这样好找问题不会影响

网友R:
现在盖房子 也就是当时能正常就数好的了线路不知道在墙内如何给你走 接受之后最好检查一下 家中插座均通过漏电保护 照明不用 但要将开光接至火线上 要不然你的节能灯晚上可能关掉也会出现微亮 挺有意思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图2虽然能运行,不过不赞成这样配线。1.空调不须经漏保...

 李老总结的好。

可怜这一个漏保开关了,可靠性太低了。

建议除了照明都用独立的漏保,不用总漏保。

关于空调,若是大的用到20的,就配专用的插座,16以下都是普通的五孔插座,有插电动工具的可能,所以也要用漏保。

浴室记得做等电位联结。

网友T(2015-10-09):
你好! 由楼主所给图可以看出确实是接线有问题。

1:北插座,南插座,厨插座零线引入错误,从图所示,零线要经过漏电保护开关引入才对,即要从零线排2引入。

2:从总开关C40接至热水器开关的火线要拆除。

原因分析:漏电保护开关工作原理是检测火线与零线的电流差值,一旦电流差值大于设定值(一般家用设定值为30mA),就跳闸保护。如图所示,零线和火线各有2路引入,导致漏电保护开关火线与零线电流值不相等,超过设定值就跳闸动作保护。

以上为个人看法,如有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好! 由楼主所给图可以看出确实是接线有问题。1:北插...

你说的很对的,照此修改后就好了

网友U:
零线不接漏保 肯定不行的

网友V:
漏电保护器一般是接在电源进线端的。

网友W:
只有同时经过漏电保护器的零线和火线才能成为回路,不然会跳闸。

网友X(2015-11-17):
引用 网友D:
一般120平方以下公寓房不需要配电那么清晰,也过于繁琐...

网友Q:
一般零线和火线都要过保险,查找线路

网友Y:
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伺服放大器、驱动器、CNC数控系统、直流调速器、直流电源、射频电源、工业电源、触摸屏、PLC、工业电路板、伺服电机

精修品牌:伦茨、富士、安川、三菱、西门子、贝加莱、丹佛斯、AB、ABB、伊顿、伟肯、CT、科比、三洋、松下、SEW、欧陆、力士乐、LUST、发那科

联系方式:广州明望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www.mwzdh.cn

黄工:13450393089

QQ:455922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