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安装及故障处理

楼主(2015-07-23):
传感器安装注意事项:

  传感器安装面与安装底座应保持水平,不偏斜。

  多称重传感器称量系统中相互安装面之间的水平差小于5mm,如果系统计量精度低的话(5/1000),还可以放宽。

  传感器安装面需保持平整、光洁,安装面上不能有胶膜、毛刺、尖点等。

  安装面底座要牢固并保持一定的厚度。

  安装面的底座面积应大于称重传感器安装面积。

  安装、更换传感器时,须选择合适的力矩扳手,调整至传感器所紧固的力矩要求。

  需要安装垫圈的传感器,则需在螺栓上套上垫圈方可安装。

  在紧固螺栓前,需涂抹少许黄油,防止螺栓生锈及拆装方便。

  严禁传感器电缆线在多称重传感器称量系统中,随意加长或剪短某一部分传感器电缆。

  在单称重传感器称量系统中,如安装条件允许,建议最好不要加长或剪断传感器电缆。

  电缆线接入接线盒后,每只传感器的信号线应连接在相应接线柱的位置上,严禁2根或2根以上的电缆信号线同时接在一个接线柱上。

  传感器接线完成后,对接线盒部分接线孔不用时,用堵头堵死加以密封,以免受潮进灰。

  纵、横向限位间隙,在安装、维护中,需按照称重设备安装指导书中规定进行调整。

  限位的间隙调整,在日常维护中,需根据日车次使用频率,进行定期检查或调整。

  安装上下连接件时,必须与称重传感器保持垂直,不偏斜。

  在连接件的轴承与螺纹处需涂上黄油,以保持润滑,不锈蚀,传感器更换也方便。

传感器故障处理方案:

  故障现象1:数据飘,不稳定

  机械安装部分是否触碰

  电缆线受潮(接线盒进水) (可以用电吹风吹干)

  电缆线接线不良或破损(重新接线)

  传感器绝缘阻抗下降(<200MΩ)(用万用表分别测量色线、屏蔽线跟传感器表面

  传感器表面带电(用万用表测量,通过系统接地解决)

  系统接地不良(感应电压会使传感器或仪表外壳带电)

  仪表外壳是否接地(未接地会导致感应电压存在)

  电源是否稳定(地线有电压否)(不可跟大功率设备共用供电系统,零线有电压会导致仪表表面带电)

  内部电路故障(虚焊、电路器件接触不良)

  故障现象2:数据不正确(偏大或偏小)

  机械安装、限位部分是否触碰

  存在角差(有重复性)

  基础不好会导致角差

  零点跑:传感器空载输出>+2mV或<0mV

  存在角差(不具有重复性)

  安装力矩/基础原因

  传感器故障(灵敏度)

  故障现象3:数据时而正确

  机械安装、限位部分是否触碰限位时而碰到,时而不碰到

  是否存在干扰源

  电源波动

  磁场/感应

  传感器故障

  传感器内部电路接触不良,虚焊/色线将断/焊盘将脱落

网友A:
学习传感器安装技巧,分享知识

网友B:
学习了,感谢楼主慷慨解囊

网友C:
学习了,谢谢谢谢————有纸记录仪

网友D(2015-09-22):
学习传感器安装技巧,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