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make可以打开,view无法打开运行

楼主(2015-07-23):
最近电脑关机重开后intouch view无法打开,总是卡在读取历史数据那里,每次到那里就提示错误,点确定就退出,点击make却可以正常打开编辑;

1、原来view无法打开,重新更换图控程序就可以,这次却没有效果,更换图控程式后依然提示错误

2、打开dasever,发现里面提示无法连接到数据库,我检查数据库运行正常,重装intouch依然无法打开,

请大神指导

网友A:
你的系统是什么,是不是兼容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是什么,是不是兼容性问题

我是XP SP2一直使用的,关机再启动时出现这种情况,重装软件也不可以,现在重装系统后正常了,谢谢

网友B(2015-09-06):
哎 想请个懂_InTouch_HMI_与ArchestrA 的师兄解决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