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路大神前来赐教

楼主(2015-07-24):
请教大神,对于管道内易于附着的流体,什么样的流量计相对较好??金属浮子流量计总是因浮子被附着一些物料导致浮子不灵敏或者被卡。请各位大神给解决下问题!谢谢

网友A:
你好,对于你这种高粘度的流体介质,我建议用差压式楔式流量计。您能把你介质的具体工况说一下嘛,或者发我邮箱m96870@126.com我给你做个选型,你也可以把你的邮箱发给我,我把资料发给你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对于你这种高粘度的流体介质,我建议用差压式楔式流...

谢谢您的回复,我邮箱为andrew0102@163.com  我们公司为化工企业,因环保压力,公司在环保上加大投入,新建了项目,处理废水。但是管道内油污比较重,也容易粘附在流量计浮子上,导致浮子卡在某个位置不动。

网友B(2015-09-16):
废水,很多都用超声波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