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OMACHINE V4.1变量如何定义

楼主(2015-07-24):
新手才用施耐德PLC,用的是M241,编程软件是SOMACHINE V4.1,在编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在全局变量里面定义的变量怎么都是红色字体,然后PLC编译出错,想问问大家全局变量如何定义?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红色字体?  是不是你的字体不对(中文模式下容易出现字符红色)。

网友B(2015-11-25):
在GVL里面

VAR_GLOBAL

(******* 16点PLC ***********)

I0 AT %IX0.0 : BOOL; (*备用*)

I1 AT %IX0.1 : BOOL; (*备用*)

I2 AT %IX0.2 : BOOL; (*备用*)

I3 AT %IX0.3 : BOOL; (*备用*)

I4 AT %IX0.4 : BOOL; (*备用*)

I5 AT %IX0.5 : BOOL; (*备用*)

I6 AT %IX0.6 : BOOL; (*备用*)

I7 AT %IX0.7 : BOOL; (*备用*)

I8 AT %IX1.0 : BOOL; (*备用*)

Q0 AT %QX0.0 : BOOL; (*备用*)

Q1 AT %QX0.1 : BOOL; (*备用*)

Q2 AT %QX0.2 : BOOL; (*备用*)

Q3 AT %QX0.3 : BOOL; (*备用*)

Q4 AT %QX0.4 : BOOL; (*备用*)

Q5 AT %QX0.5 : BOOL; (*备用*)

Q6 AT %QX0.6 : BOOL; (*备用*)

END_VAR

网友B:
下面的是定义位

VAR_GLOBAL

MX0_0 AT %MX0.0 : BOOL ; (*备用*)

MX0_1 AT %MX0.1 : BOOL ; (*备用*)

MX0_2 AT %MX0.2 : BOOL ; (*备用*)

MX0_3 AT %MX0.3 : BOOL ; (*备用*)

MX0_4 AT %MX0.4 : BOOL ; (*备用*)

MX0_5 AT %MX0.5 : BOOL ; (*备用*)

MX0_6 AT %MX0.6 : BOOL ; (*备用*)

MX0_7 AT %MX0.7 : BOOL ; (*备用*)

MX0_8 AT %MX0.8 : BOOL ; (*备用*)

MX0_9 AT %MX0.9 : BOOL ; (*备用*)

MX0_10 AT %MX0.10 : BOOL ; (*备用*)

MX0_11 AT %MX0.11 : BOOL ; (*备用*)

MX0_12 AT %MX0.12 : BOOL ; (*备用*)

MX0_13 AT %MX0.13 : BOOL ; (*备用*)

MX0_14 AT %MX0.14 : BOOL ; (*备用*)

MX0_15 AT %MX0.15 : BOOL ; (*备用*)

MX2_0 AT %MX2.0 : BOOL ; (*备用*)

MX2_1 AT %MX2.1 : BOOL ; (*备用*)

MX2_2 AT %MX2.2 : BOOL ; (*备用*)

MX2_3 AT %MX2.3 : BOOL ; (*备用*)

MX2_4 AT %MX2.4 : BOOL ; (*备用*)

MX2_5 AT %MX2.5 : BOOL ; (*备用*)

MX2_6 AT %MX2.6 : BOOL ; (*备用*)

MX2_7 AT %MX2.7 : BOOL ; (*备用*)

MX2_8 AT %MX2.8 : BOOL ; (*备用*)

MX2_9 AT %MX2.9 : BOOL ; (*备用*)

MX2_10 AT %MX2.10 : BOOL ; (*备用*)

MX2_11 AT %MX2.11 : BOOL ; (*备用*)

MX2_12 AT %MX2.12 : BOOL ; (*备用*)

MX2_13 AT %MX2.13 : BOOL ; (*备用*)

MX2_14 AT %MX2.14 : BOOL ; (*备用*)

MX2_15 AT %MX2.15 : BOOL ; (*备用*)

END_VAR

网友B:
下面定义掉电保持的字,双字并赋初值

VAR_GLOBAL PERSISTENT RETAIN

MW200 AT %MW200 : INT :=1000; (* 备用 *)

MW201 AT %MW201 : INT :=1000; (* 备用 *)

MW202 AT %MW202 : INT :=1000; (* 备用 *)

MW203 AT %MW203 : INT :=1000; (* 备用 *)

MW204 AT %MW204 : INT :=1000; (* 备用 *)

MW205 AT %MW205 : INT :=1000; (* 备用 *)

MW206 AT %MW206 : INT :=1000; (* 备用 *)

MW207 AT %MW207 : INT :=1000; (* 备用 *)

MW208 AT %MW208 : INT :=1000; (* 备用 *)

MW209 AT %MW209 : INT :=1000; (* 备用 *)

MD200 AT %MD200 : DINT :=1000; (* 备用 *)

MD201 AT %MD201 : DINT :=1000; (* 备用 *)

MD202 AT %MD202 : DINT :=1000; (* 备用 *)

MD203 AT %MD203 : DINT :=1000; (* 备用 *)

MD204 AT %MD204 : DINT :=1000; (* 备用 *)

MD205 AT %MD205 : DINT :=1000; (* 备用 *)

MD206 AT %MD206 : DINT :=1000; (* 备用 *)

MD207 AT %MD207 : DINT :=1000; (* 备用 *)

MD208 AT %MD208 : DINT :=1000; (* 备用 *)

MD209 AT %MD209 : DINT :=1000; (* 备用 *)

END_V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