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发动机的几种快速紧固件方法

楼主(2015-07-24):
教你发动机的几种快速紧固件方法,发电机组发动机紧固件的组装1.气缸盖螺母。拧紧气缸盖螺母时,应分数次逐步拧紧到规定的力矩,并按先中间、后两边、对角交叉的原则进行。拆缸时也应按规定顺序逐步拧松。若气缸盖螺母拧紧得不均匀或不平衡,会引起缸盖平面翘曲变形。若螺母拧得过紧,螺栓会拉伸变形,机体和螺纹也会受到损坏。若螺母拧得不够紧,会造成气缸漏气、漏水、漏油,气缸内的高温气体也会烧坏气缸垫。

  2.飞轮螺母。如S195型柴油机的飞轮与曲轴是通过锥面和平键相连接的。安装时,飞轮螺母必须拧紧,并用止推垫圈折边锁紧。如果飞轮螺母拧得不紧,柴油机工作时,会产生敲击声,严重时会损坏曲轴锥面,剪裂键槽,扭断曲轴,造成严重事故。另外还要注意止推垫圈的角只能扳折一次。

  3.连杆螺栓。用优质钢材加工的连杆螺栓在工作中承受很大冲击力,不能用普通螺栓代替。拧紧时扭力要均匀,两根连杆螺栓要轮流分几次逐步拧紧到规定力矩,最后用镀锌铁丝锁紧。若连杆螺栓扭紧力矩过大,会使螺栓拉伸变形甚至折断,引起捣缸事故;若连杆螺栓拧紧力矩过小,轴瓦间隙增大,工作时产生敲击声和冲击载荷,甚至发生烧瓦抱轴及连杆螺栓折断事故。

  4.主轴承螺栓。应保证主轴承的安装精度,且不松动。拧紧主轴承螺栓时(对于采用全支承的四缸机曲轴),5道主轴承应按照先中间,后2、4道,再1、5道的顺序,分2~3次均匀拧紧到规定的力矩。每拧紧一道还应检查一次曲轴转动是否正常。主轴承螺栓拧紧力矩过大或过小所产生的危害,与连杆螺栓拧紧力矩过大或过小所产生的危害基本相同。

  5.平衡块螺栓。平衡块螺栓安装时应按顺序,分几次逐步拧紧到规定力矩。平衡块应按原位装复,否则会失去平衡作用。

  6.摇臂座螺母。对于摇臂座螺母,在使用过程中要结合保养经常定期检查。如果摇臂座螺母松动,会使气门间隙增大,气门开启延后,关闭提前,气门开启延续时间缩短,引起柴油机供气不足,排气不净,功率下降,油耗增加。

  7.喷油嘴锁紧螺母。在安装喷油器时,其锁紧螺母应拧紧到规定的力矩。同时,最好反复拧紧几次,不要一次拧紧。若喷油嘴锁紧螺母拧得过紧,会引起锁紧螺母变形,还易使针阀卡死;若拧得过松,会引起喷油器漏油,喷油压力下降,雾化不良,油耗增加。

  8.出油阀紧座。安装喷油泵的出油阀紧座时,也要按规定扭矩进行。若出油阀紧座拧得过紧,会使柱塞套筒变形,柱塞在套筒中发生阻滞现象,并引起柱塞偶件早期磨损,密封性能下降,功率不足;若出油阀紧座过松,会引起喷油泵漏油,不能建立油压,供油时间滞后,供油量减少,严重影响发电机工作性能。

  9.喷油器压板螺母。在柴油发电机气缸盖上安装喷油器总成时,除了注意清除喷油器总成安装座内积炭等脏物、喷油器总成压板别装反、钢垫厚度要适当且不能漏装外,还要注意喷油器总成压板螺母的紧固力矩。若压板螺母紧固力矩过大,会造成喷油器阀体变形,导致喷油嘴卡死,柴油发电机无法工作;若拧紧力矩过小,喷油器会漏气,造成气缸压力不足,柴油发电机启动困难,高温气体还会冲出烧坏喷油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