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Q0.0点脉冲输出能用在安川伺服上吗

楼主(2015-07-24):
是CPU224CN/DC./DC/DC,能直接用Q0.0输出脉冲控制安川伺服吗?

网友A:
这跟plc无关,只要你的plc有高速脉冲输出口就可以驱动伺服电机

网友B:
可以的,我公司就是用S7200PLC和安川伺服。

网友C:
我记得好像要加个1.8K的电阻吧

网友D:
恩,如果用的本体输出,需要加两个2K的电阻,如果用EM253 ,直接控制输出

网友E(2016-11-19):
s7-200cpu227有脉冲但安川伺服驱动器无脉冲显示

网友F(2018-08-27):
伺服通常是总线型和脉冲型,CPU224只能接脉冲型,无法连接总线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