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SM2模块控制安川变频器

楼主(2015-07-24):
原设计是用SM2控制AB40P变频器,现在想换成安川T1000V,程序这边要如何修改?模块能够通用吗?

网友A:
我很想知道里面情况,请多多指教。

网友B(2016-02-01):
我也是刚用这个模块,AB1769与热量计量表通信,用的是485线,RTU协议。设置参数、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C(2017-02-11):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刚用这个模块,AB1769与热量计量表通信,用的...

我现在也在用这个模块,CPU是1769-L24ER,具体参数设置能介绍一下吗,412714491,我QQ,可以加我详聊。

网友D(2017-06-03):
回复内容:我现在也需要用这个模块   兄弟你做好了没有 可以咨询下么  +QQ474043946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我也是刚用这个模块,AB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