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中继器放大器

楼主(2015-07-24):
第1章 功能简介

通过本章,您可以了解北京安融互通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智能CAN网桥中继器的基本功能。

本章内容提要:

ü         概述

ü         产品特性

ü         各部件名称与功能

ü         电气参数

1.1 概述

CAN-Bridge是一款工业级智能CAN网桥中继器。当CAN总线上设备节点超过110个,或者通讯距离超过10Km时应使用CAN-Bridge智能CAN网桥中继器可达到增加CAN总线负载节点和延长CAN总线通讯距离的作用。CAN-Bridge的两个CAN通道可以在不同波特率下工作,CAN-Bridge符合CAN规范2.0A(11位CAN标识符)和2.0B(29位CAN标识符)。支持透明的、协议独立的CAN消息传输,适用于多种应用。此外,可用于CANopen、SDS、J1939、DeviceNet等各种高层协议。

CAN-Bridge可以配置CAN消息接收滤波器,这样可以保证只有需要的数据通过中继器传输到其他CAN网络上。CAN-Bridge可通过异步串行通讯接口连接到PC来配置。通过CAN中继配置软件设置CAN通道波特率、CAN消息接收滤波等,使用简单,支持即时生效,设备配置完成后无需任何操作即可投入工作。

1.2 产品特性

l         两路电气隔离的CAN通道;

l         两路CAN通道波特率自动侦测:5Kbps~1Mbps,也可通过RS232端口强制CAN波特率;

l         强大的CAN消息接收过滤功能,能有效避免不需要的消息的转发;

l         长时间发送错误会自动侦测,有效避免网络阻塞;

l         符合CAN 2.0B规范和ISO/DIS11898标准;

l         所有CAN通道均带电气隔离保护,隔离电压1000Vrms

l         有电源、设备状态、总线活动/错误指示灯;

l         工作电压:9~18  VDC;

l         工作温度:-25℃~75℃;

l         湿度:5% - 95% RH,无凝露;

l         标准DIN导轨安装;

l         物理尺寸:100mm*70mm*25mm(不计算导轨安装架高度)。

1.3 各部件名称与功能

标签

名称

说明

A

AWG 14-22 插拔式接线端子

对应电源接口和两路CAN接口

B

电源指示灯和运行指示灯

指示电源状态和设备运行状态

C

RS232通讯端口

结合CAN中继配置程序配置CAN-Bridge设备

D

CAN1通道指示灯

CAN1端口的数据发送指示灯

E

CAN2通道指示灯

CAN2端口的数据发送指示灯

1.4 电气参数

参数名称

符号

额定值

单位

最小

典型

最大

电源电压

Vcc

V

工作电流

Pm

-

-

mA

总线信号

(CAN_H与CAN_L见电压)

-30

-

V

工作环境温度

Tamb

-25

存储温度

Tstg

-40

除非特别说明,上表所列参数是指Tamb=25℃时的值。

第2章 接线

本章介绍如何对CAN-Bridge设备接线,务必小心根据说明书去接线。不正确的接线将导致设备损坏。

本章内容提要:

ü         电源及CAN网络接线

ü         终端电阻

ü         LED指示灯

ü         RS232连接到PC

2.1 电源及CAN网络接线

    电源接CAN网络接口定义如下表:

引脚

端口

名称

功能

电源

Vin+

电源输入正极

Vin-

电源输入负极

CAN1

CAN1E

CAN1外壳地

CAN1G

CAN1信号地

CAN1L

CAN1 L信号线

CAN1H

CAN1 H信号线

CAN2

CAN2E

CAN2外壳地

CAN2G

CAN2信号地

CAN2L

CAN2 L信号线

CAN2H

CAN2 H信号线

2.2 终端电阻

打开设备外壳上盖,PCB板上的拨码开关S1可以选择是否接通终端电阻。

拨码开关位号

ON

OFF

CAN1通道选通终端电阻

CAN1通道断开终端电阻

CAN2通道选通终端电阻

CAN2通道断开终端电阻

2.3 LED指示灯

CAN-Bridge三个LED指示灯。在CAN总线连接后,网络活跃指示灯处于点亮状态,网络指示灯处于熄灭状态,有数据传输时,网络活跃指示灯闪烁。功能描述如下表。

CANxLED

CANxLED

指示灯名称

指示灯状态

代表含义

POWER

绿色常亮

电源正常,已经入工作状态

绿色常灭

没接通电源,或者电源线存在问题

绿色闪烁

在波特率自适应状态未检测到波特率

CANxLED

绿色常灭

该通道处于空闲状态

绿色闪烁

该通道正在接收数据

2.3 RS232连接到PC

CAN-Bridge通过RS232接口来配置。图2-1显示了CAN-Bridge上的RS232接口的引脚定义。

图2.1 RS232信号定义

该端口使用的是DB-9母头连接器。配置前须用1根RS232延长电缆(随机配置)将CAN中继器与PC连接。如果使用交叉电缆则不能通信。

第3章 功能配置

本章介绍如何访问CAN-Bridge的各种配置、监视、管理功能。在接入CAN网络工作之前,需要先对CAN-Bridge进行配置,以符合实际应用场合的要求。该设备的配置包括CAN波特率、消息过滤等。配置是将CAN-Bridge通过RS232电缆连接到PC,由PC上运行的专用配置程序来完成设置,无需任何硬件跳线或开关配置,配置完成后即时生效。

在Windows下使用“CAN-Bridge配置程序”来配置设备。该软件包含在产品的配套光盘中。配置程序能够保存设备上次成功设置的参数。在配置设备之前,应先用随机配备的RS232通信电缆将设备和PC连接。运行配置程序后,界面上显示有两个选项卡。下面参照配置软件对主要配置参数含义进行详细的说明。

本章内容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