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的面板频率是不是每次上电都会复位啊?

楼主(2015-07-24):
台达变频器的面板频率是不是每次上电都会复位啊?请问能不能固定一个频率比如设置额定频率50HZ,面板频率设置20HZ固定,

因为我每次上电面板频率都会复位成50HZ。请问这个可以控制的吗?

网友A:
变频器的型号?应该可以设定

网友B:
可以设置为保存断电前的设定频率。

网友C(2015-09-16):
按照说明书设置

网友D(2018-01-17):
这个可以控制的。看具体变频器怎么设置。

一般情况下都是默认再上电记忆断电前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