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2015-07-24):
     本人目前习惯用三菱PLC FX系列和信捷PLC做伺服定位控制。在 做多轴控制时。发现不能同时驱动两个或两个以上伺服。就是比如说1轴正在运动,触发2轴时根本动不了。必须等1轴停下了2轴才能动作。用的DDRVI、DDRVA指令。。

     现在的问题如果改用其他指令或其他型号的PLC是能否改变这一情况?就是2轴以上脉冲同时输出。。(无需插补)

    有做过多轴控制的朋友解答下。。。

楼主:
什么没人给点意见吗????

网友A:
我用FX3U根本没有出现你这个现象,我直驱3轴联动(非插补)

网友A:
我用FX2N做过2轴同时运行,也没有你说的问题!

FX1N、FX1S我没有驱动过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FX3U根本没有出现你这个现象,我直驱3轴联动(非插补)

 你用啥指令??

网友B:
DDRVI指令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我用台达的PLC都没有问题 ,是不是接线有问题 或者你可以试一下DPLSR指令加个加减速时间,看看是不是起步太快的问题~~

网友A:
我用相对指令、绝对指令都可以!还有速度控制都运行过!

网友C:
我使用西门子S7-1200CPU型号1214C DC/DC/DC,控制多轴运动,使用脉冲发生器且信号类型为:PTO(脉冲A和方向B)时,轴1的板载脉冲发生器Pulse_1可以使用,即默认脉冲端口Q0.0有脉冲输出,伺服电机可以运动。但是对于轴2在已激活 pulse_2的情况下,在编写程序后,虽然可以伺服使能,但是默认脉冲输出端口Q0.2仍没有脉冲输出,打开其“轴控制面板”,启动轴2的“手动控制”,轴状态栏显示“轴错误”,错误消息栏显示“控制面板中发生通信错误。 (超时)”。

楼主:
经过仔细研究,关于这个问题有了最新结果:原来是我程序出了问题;其实PLC是可以同时输出2路以上脉冲的。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D:
西门子S7-200 SMART 就可以啊 可以同时驱动三个轴,三个轴可以同时运动,我们做过的,很好用 编程也简单,s7-1200也可以 价格稍微高一点。

网友E:
MPC-2000系列是支持多任务处理的高速控制器,编程语言简单易用,经过短时间的开发就可以实现I/O控制,位置控制,机器人控制,计量检查等。MPC-2000系列编程语言既避免了PLC梯形图的可读性差,修改困难的缺点也避免了PC-based控制器编程复杂的缺点。

4Mpps脉冲发生器,多轴控制,圆弧插补,连续插补

适应触摸屏通讯标准(MEWNET)

配备高速网络Cunet

配备RS-232,RS-485通讯口(Modbus等)

适用USB存储卡

配备A/D,D/A卡

■ DC24V单一电源(各板卡消耗电流在100mA以下节省能源设计)

■ 开发环境FTMW32,普通电脑就可以编程,保存等

■ 多任务Basic-like编程语言最多支持32任务的程序设计

■ I/O卡支持DC24V直连,可以直接连接2线式传感器

■ 支持机器人控制编程,支持直线与圆弧插补,单CPU最多可控制40轴

   码垛可自动演算,支持3点和4点示教。

■  支持TCP/IP协议

   通过MPC-IP卡,上位服务器可与控制器直接交换数据

■  支持网络通讯

   MPC-2000配备高速网络(CUnet)。

   分散在各处的控制器通过高速网络连接起来,

   可以实时的与上位控制器交换数据。

咨询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刘sir

website:www.jiayintech.com

mail:sales@jiayintech.com

MP:+86 17717064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