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python编程,实现位置信息实时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5-07-24):
我现在要在Ubuntu系统下,用python编程实现galil TMC4183 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通过下载安装galil网站的API,调用.so文件,我已能在python程序环境实现电机的简单控制编程

但领导要求,能在python终端实时显示编码器和电机的位置。

我的疑问一般_TP只能按输入次数查询位置,如何才能做到边运动边显示位置呢?就跟galiltools的scope一样

非常感谢!

网友A:
我的疑问一般_TP只能按输入次数查询位置,如何才能做到边运动边显示位置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边运动边查询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