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机械零部件安装调试

楼主(2015-07-24):
 1、主轴轴承的安装调试注意事项

  (1)单个轴承的安装调试:装配时尽可能使主轴定位内孔与主轴轴径的偏心量和轴承内圈与滚道的偏心量接近,并使其方向相反,这样可使装配后的偏心量减小。

  (2)两个轴承的安装调试:两支撑的主轴轴承安装时,应使前、后两支撑轴承的偏心量方向相同,并适当选择偏心距的大小。前轴承的精度应比后轴承的精度高一个等级,以使装配后主轴部件的前端定位表面的偏心量最小。在维修机床拆卸主轴轴承时,因原生产厂家已调整好轴承的偏心位置,所以要在拆卸前做好圆周方向位置记号,保证重新装配后轴承与主轴的原相对位置不变,减少对主轴部件的影响。

  过盈配合的轴承装配时需采用热装或冷装工艺方法进行安装,不要蛮力敲砸,以免在安装过程中损坏轴承,影响机床性能。

  2、滚珠丝杠螺母副的安装调试注意事项

  滚珠丝杠螺母副仅用于承受轴向负荷。径向力、弯矩会使滚珠丝杠副产生附加表面接触应力等不良负荷,从而可能造成丝杠的永久性损坏。因此,滚珠丝杠螺母副安装到机床时,应注意:

  (1)滚珠螺母应在有效行程内运动,必须在行程两端配置限位,避免螺母越程脱离丝杠轴,而使滚珠脱落。

  (2)由于滚珠丝杠螺母副传动效率高,不能自锁,在用于垂直方向传动时,如部件重量未加平衡,必须防止传动停止或电机失电后,因部件自重而产生的逆传动,防止逆传动方法可用:蜗轮蜗杆传动、电动制动器等。

  (3)丝杠的轴线必须和与之配套导轨的轴线平行,机床两端轴承座的中心与螺母座的中心必须三点成一线。

  (4)滚珠丝杠螺母副安装到机床时,不要将螺母从丝杠轴上卸下来。如必须卸下来时,要使用辅助套,否则装卸时滚珠有可能脱落。

  (5)螺母装入螺母座安装孔时,要避免撞击和偏心。

  (6)为防止切屑进入,磨损滚珠丝杠螺母副,可加装防护装置如折皱保护罩、螺旋钢带保护套等,将丝杠轴完全保护起来。另外,浮尘多时可在丝杠螺母两端增加防尘圈。

  3、直线滚动导轨安装调试注意事项

  (1)安装时轻拿轻放,避免磕碰影响导轨的直线精度。

  (2)不允许将滑块拆离导轨或超过行程又推回去。若因安装困难,需要拆下滑块时,需使用引导轨。

  (3)直线滚动导轨成对使用时,分主、副导轨副,首先安装主导轨副,设置导轨的基准侧面与安装台阶的基准侧面紧密相贴,紧固安装螺栓,然后再以主导轨副为基准,找正安装副导轨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