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数字量输出模块e灯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24):
我公司有台机器,X20 DO 8332数字量输出模块,推动小车前进同时给小车内的锯切锯PE管,但是偶尔触摸屏上的小车复位指示灯不亮,就无法进行下次切管,这种软故障观察了好久找不出原因。发现在模块给油压机电磁阀信号切管时,红色e灯会闪几次,但是机器运行仍然正常,求解模块e灯亮代表什么

网友A:
线路接触是否良好?

PLC在线监测下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接触是否良好?PLC在线监测下故障。

 有一个14端口是与机器旋转部分通过碳刷接触的,不会很良好,但24端口没接任何负载,而这两个端口一有输出它们的LED灯总会随E灯一闪一闪,无法做到在线监测查找故障,是否模块有问题?

网友B(2015-08-27):
PLC在线监测下故障,断电把线路整理一下,看看没有松开的

楼主:
碳刷全换就好了,难道输出端接触不良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