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使用触摸屏上的时间设置密码?

楼主(2015-07-24):
求助各位大神,我需要做一个密码设置,而密码则是动态密码,与时间关联,请问我需要怎么编写啊?PLC是FP0R-C32T  触摸屏是维纶通6071I。请各位支支招,谢谢

网友A:
把日期显示出来作为密码提示(例如年和月,),输入的密码可以是年或月通过某种换算(相加、移位相加)得来的。然后你程序内部用同样的换算方式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日期显示出来作为密码提示(例如年和月,),输入的密码...

具体应该怎么编写?

网友A:
要在触摸屏上做个宏把触摸屏上时间发给plc的数据寄存器,没有用过威纶通的屏 具体还要靠你自己。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把日期显示出来作为密...

网友B:
宏指令,屏可以独立完成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