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ACH750伺服电机自动保护停机,哪位指点一下

楼主(2015-07-24):
设备是打印机,用的是雷赛ACH750伺服系统,能开机,开机大概一分钟面板失电,貌似自动停机,主电源灯亮,重新开机又能开机,只是时间长短不同,排除温度过高及220V电源的问题,因为还有一台Y轴是正常工作的,这一台是X轴。

雷赛ACH750伺服电机自动保护停机,哪位指点一下

楼主:
在线等各位大哥,务必吱个声

网友A:
不允许内部开关电源出问题给你一个黑脸呀!

或者是内部开关电源负载过大导致开关电源保护性停机!

建议首先检测该伺服驱动器的外围电路,必要时把伺服驱动器外围拆卸如果没有问题那就确认在外围电路,否则就是驱动器电源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允许内部开关电源出问题给你一个黑脸呀!或者是内部开关...

它并没有什么外围,只一条信号线,一条编码器,一条电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