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师傅对看几千步的梯形图有所心得

楼主(2015-07-24):
今天刚把三菱PLC-3U的程序读出来,拿出来一瞧好几千步,对于这种梯形图可怎么看,有没好心的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前段时间刚好写了个几千步的程序,实事求是地讲,过了一周,我自己读它都晕。后来我采用子程序的办法去写,可读性就好多了。

回到你的问题,如果你说的源程序是以模块化子程序编写的读起来就简单了。如果不是,你首先要把它们按子程序模块划分、标注,然后一块一块地去读就容易多了。

另外,有时候梯形图容易读,但有时候指令容易读。所以这两种图之间要经常转换,这样更有利于读懂程序。

网友:
分而治之,化整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刚好写了个几千步的程序,实事求是地讲,过了一...

谢谢师傅

网友B:
如果大的项目的话,其实德国人确实规划的好,大部分与工艺或者有好多相同动作什么的用一个功能块来处理,这样当要实现某个功能时,直接调用这个功能,把对于得输入输出点对应填写下就可以,这样一个是可读性增强,并代码数量也能减少不少。

网友C:
个人观点:编程一般分为好几个环节,每个环节想好了再写;就能够使梯形程式缩短很多。换句话讲,有很多东西不必“拘泥”于老一套的方法,“不断改进、优化”才是王道!

网友D:
真的要完全看懂,比写这个程序的人花的功夫会更多。

  1. 搞清硬件图

  2. 搞清工艺

  3. 粗读,大概了解各程序段(块)的大体作用

  4. 细读,一行一行的看,写注释,联系各变量,基本看懂整个程序。

  5. 精度,仔细研究每一个变量,每一行代码,完全看懂程序。

  6. 理解编辑者的编写意图与特点,总结经验,优化程序。

  7. 写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