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太阳能板位置指令

楼主(2015-07-24):
我已经使用了太阳能板位置指令DSPA,但对其中的一些参数还是不很理解,请哪位大侠指点,不胜感激。

问题1、秒数差指的是什么?

问题2、方位角旋转角度是什么意思,是限位角度吗?

问题3、DSPA中的赤纬角计算是采用COOPER方程近似计算的还是用更精确的公式进行计算的?

网友A:
1、秒数差指的处理器时钟与真实时间差(也有说的是时区内位置差别);

2、方位角指的是三维空间坐标角度,含水平方位与垂直方位;

3、DSPA中的赤纬角计算是采用COOPER方程近似计算的;

楼主:
多谢了,高人。

对第一个问题还是不很清楚,在DSPA指令调用前的参数设定中不是已经有经度参数了吗,也就是说,可以计算出位置时间与标准时区时间的差异了吗?我以前用单片机进行位置时间计算就是用位置经度与东8区的经度差算出位置时间的。

还请高人再拨冗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