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 求助

楼主(2015-07-25):
,求好心人!!!

    使用西门子S7-1200CPU型号1214C DC/DC/DC,控制多轴运动,使用脉冲发生器且信号类型为:PTO(脉冲A和方向B)时,轴1的板载脉冲发生器Pulse_1可以使用,但是对于轴2在已激活使用pulse_2的情况下,打开其“轴控制面板”,启动轴2的“手动控制”,轴状态栏显示“轴错误”,错误消息栏显示“控制面板中发生通信错误。 (超时)”,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
有没有好心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本人已经解决该问题了,

具体步骤:使PLC处于“离线”状态,且关闭PLC。使用工具栏的“编译”“下载”功能,重新编译下载程序(不要在项目树中的编译下载程序),随后重启PLC,转到“在线”即可。

希望对可能遇到该问题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A(2017-07-04):
你好 ,遇到同样地问题 ,安装你的方法 ,可是还没有解决啊。也看了教程, 下载的时候必须的启动plc仿真啊?求简答  我的微信 hschen101  谢谢

引用 楼主:
本人已经解决该问题了,具体步骤:使PLC处于“离线”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