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磁流量计的日常检查需求

楼主(2015-07-25):
    定期对仪表进行检查,是每家仪表使用企业必须完成的一件事,这样才能确保日常生产的正常性持续性。

    电磁流量计在工业应用中以流量控制为主,所测流体多具有腐蚀性和磨耗性。实际应用中,电磁流量计发生的故障多是由于腐蚀泄漏、绝缘下降、电极玷污或附着异物而引起。

   日常检查的目的是保证或证明电磁流量计是在受控状态下运行。日常检查的方式一般有在线检查和离线检查两种,主要是验证电磁流量计的流量测量值是否符合并保持预期的计量要求。

  电磁流量计传统的定期维护检查是将流量传感器卸下管线清扫和检查,然后实施流量校准。为减少流量传感器从管道上卸装损伤衬里,先在管线上测量绝缘电阻等推断有无异常现象,再决定下一步是否卸下管线检查或实流流量校准。

    其一,可以通过在线检查验证电磁流量计有无异常现象。对不能停止介质流动的管线分别检查流量传感器和转换器,用模拟信号器和其他通用仪表测试转换器具有较高的校准精确度(这取决于模拟信号器精确度),传感器检查则以测试电极接液电阻,检查励磁线圈包括励磁连接电缆的绝缘电阻和铜电阻,以及检查转换器输出的励磁电流,核对磁场强度等间接方法。对能停止介质流动条件的管线,可从预设在传感器附近入孔进入,检查电级和衬里污秽、沉积状况并清洗。

    其二,企业可对电磁流量计每年做一次全面检查。检查内容为:外观检查,转换器特性试验,测量值校准,测量各部电压,测量绝缘电阻,确认电路等。仪表检查调整时因零点漂移,调整零点显得十分重要(“在线调零”必须使被测介质停止流动,实际不易办到)。因此,在线检查往往省略包含有传感器运作的检查,而仅实施转换器的校准,以便将在线检查结果和历史数据比较确定仪表是继续使用、修补还是更新,对传感器则按所测励磁线圈绝缘电阻劣化程度决定更新与否。

    其实,日常的检修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有时候往往做一件小事,就能给日后带来很多的方便,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A:
1、整机零点检讨

  整机零点检讨的技巧请求是:流量传感器丈量管布满液体且无活动,这在很多企业现场不具有前提而废弃整机的零点检讨跟调剂,但可转而对转换器作独自的零点检讨跟调剂。从技巧上讲,这必需在传感器检讨结束后且保障传感器励磁回路跟旌旗灯号回路的绝缘电阻畸形(均包括电缆)的条件下才有现实意思,不然整机就不克不及畸形运转。平日转换器独自零点为负值,数值也很小;假如其相对值年夜于满量程的5%就须要先做检讨,待确认起因后再作调剂。平日情形下气相色谱仪电磁流量计整机的零点跟转换器独自的零点差别值小于1%。年夜于5%的零点差别值有很多情形是用户在管道阀门封闭不良情形下停止不准确调零操纵所致。

  2、衔接电缆检讨

  该项检讨内容是检讨旌旗灯号线与励磁线各芯导通跟绝缘电阻,检讨各屏障层接地能否齐备。

  3、转换器检讨

  该项检讨内容是用通用仪表以及流量计型号相婚配的模仿旌旗灯号器取代传感器供给流量旌旗灯号停止调零跟校准。校准包含零点检讨跟调剂、设定值检讨、励磁电流丈量、电流/频率输出检讨等。须要留神的是:检讨名目要与上一次检讨值(或出厂值)停止比拟,剖析其能否有变更或变更能否合乎原计量请求。

  4、流量传感器检讨

  该项检讨内容是:经由过程对励磁线圈的检讨跟检讨转换器所测得的励磁电流以直接评估磁场强度能否变更;丈量电极接液电阻以评价电极名义受腌?跟衬里附着层状态;检讨各部位绝缘电阻以断定整机劣化水平以评价能否会引入烦扰。对能结束介质活动前提的管线则可不雅察跟丈量电极跟衬里附着层厚度,以预算荡涤附着层前后因活动面积变更引入的流量值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