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齿轮比设定

楼主(2015-07-25):
看过很多关于台达电子齿轮比的文章,也都对,但好象也比较复杂。我学PLC是根据程子华的那个教程学的,关于电子齿轮比只看过他一句话,我觉得表述得很清楚,从未就这个问题纠缠过。现把程老师的那句话呈上,供大家参考。

  电机轴转一周,上位机(一般就是PLC或运动模块等,别管它是什么,不影响你的理解)需要发出的脉冲数乘以电子齿轮子等于反馈回来的脉冲数。

  此处:首先要理解是电机轴转一周,其实所需发出的脉冲数与你的控制精度和上位机所支持的脉冲输出频率有关,最后,反馈回来的脉冲数指编码器的分辨率。

  如:伺服电机控制一个转盘,无减速箱,编码器为16线的,即分辨率为160000。如何设电子齿轮比呢?首先确定转盘精度,如希望每转过1度能分成100分,较高了吧,那么转盘转360度、也就是电机轴转一周需36000个脉冲,所以电子齿轮比=160000/36000=40/9。这里要注意,精度是高了,但转盘速度不能太快,因为PLC脉冲频率200K,电机的最高速度<200K/36000转每秒。

  再如:伺服电机控制一个转盘,有减速箱,减速比为2:1,即电机转2周转盘转1周,编码器分辨率为160000。此时如何设电子齿轮比呢?同样,?首先确定转盘精度,如希望每转过1度能分成100分,较高了吧,那么转盘转360度、也就是电机轴转2周需36000个脉冲,即电机转1周需18000个脉冲,所以电子齿轮比=160000/18000=80/9。

网友A:
这个真心不懂啊。。。

网友B(2015-12-26):
这货有好几种计算方法,无非就是“上位机控制器”命令伺服电机“多少个脉冲”转1圈、编码器应答转1圈“多少个脉冲”?优点是提升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