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与光栅尺的疑问

楼主(2015-07-25):
    目前公司正在研究做一台3轴直线电机展示平台。据说直线电机配合光栅尺做定位精度高,速度快。网上查了下资料,对光栅尺和读数头有了个大概的了解。也就是移动1MM会产生多少脉冲之类的,通过PLC高速计数器读取,与PLC所发出的脉冲量进行比较,确定平台移动距离。

   但有个疑问:假如说我PLC用定位指令(DRVI/DRVA)发了移动100MM所需要的脉冲量,但光栅尺读到的移动距离与PLC发出的脉冲不一至什么办?也就是说PLC己经发完脉冲,但工作台移动的距离没有100MM什么办?

   假如用其他脉冲指令(例如PLSR)一直发脉冲,直到高速计数器计算出工作台所移动的距离达到要求时,立即停止发脉冲可行不?

网友A:
 算法的问题你可以做积分先行闭环   以光栅尺为标准多停   少补

网友B:
如果做全闭环,需要做PID调节,用普通PLC 不好做

网友C:
你可以用PLSR一直发脉冲,然后接收光栅尺的信号来停止,接着再进行二次定位

网友D:
这个项目我也很是好奇。我觉得一直发脉冲不太好,如果位置到了光栅高速计数会发指令停止输出,但是脉冲频率很高,时序不同就会造成累积误差的。做复杂的pid调节对plc要求比较高,参数设置不当进行往复运动也会累计误差,建议在工艺允许的条件下设置一个机械原点信号消除长期运动造成的误差。也可以直接用电缸模组,精度高,好控制,速度快。

网友E:
这样的我们也做过 不过没做全闭环的 PLC走的脉冲没有多少误差,0.01mm都没问题的,光栅尺只做位置的显示,有25个脉冲的 100个脉冲的 就是走1mm光栅尺发的脉冲数。

网友F(2015-08-25):
0.01mm误差用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都可以做到,用不着直线电机了吧,不过你指的是重复定位精度还是绝对精度?

网友G:
查看你的传动链,直线马达简单理解就是无间隙的马达展开体。扣除了机械间隙的影响。

网友H(2015-11-21):
闭环控制呗!不过反馈回来的时间误差还是要校正

网友I(2016-01-05):
哥们,用PLC来做,太浪费了,用运动控制器来做,非常的简单方便,直线电机+光栅尺+运动控制器,才是经典完美的搭配!

要实现高精度高速度的激光焊接、激光切割,速度4m/s,精度+-2um:
必须采用全闭环系统:运动控制器+直线电机+0.5um光栅尺反馈。
关键的地方就是运动控制器,必须支持前瞻控制技术、+-10V模拟量电压控制,直线圆弧插补混合运动,增强型S曲线加减速算法……

以前只有国外的运动控制器才能达到,直到深圳市千里智能控制科技有限公司的出现,完全可替代国外的,还不用改变使用PMAC使用习惯,所以非常方便,还可定制开发,拒对手于千里之外!

-------------------------------------
高精度、高速度激光切割、焊接、打点软件控制系统、解决成套方案,定制开发
熊工,18682011362

网友J(2019-01-16):
看到国产的支持,楼上的运动控制器脉冲频率最高多少?

网友K(2021-09-27):
选用的是平板直线电机还是大理石直线电机平台

网友L(2023-03-30):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我们也做过 不过没做全闭环的 PLC走的脉冲没有多少误差,0.01mm都没问题的,光栅尺只做位置的显示,有25个脉冲的 100个脉冲的 就是走1mm光栅尺发的脉冲数。

大哥,急求,有偿,plc控制滑台位移用光栅尺反馈给plc,求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