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中断程序

楼主(2015-07-25):
编码器高速计数器中断程序做速度检测怎么编写程序

网友A:
速度检测,设备转一圈中断一下加一,1秒钟后清零,就知道他1秒钟的速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速度检测,设备转一圈中断一下加一,1秒钟后清零,就知道...

电气与自动化PLC项目群 22759102

网友B:
如果是scheider的话可选用高速计数器的频率模式.

楼主(2015-09-23):
引用 网友A:
速度检测,设备转一圈中断一下加一,1秒钟后清零,就知道...

,不会编,可以给我发个程序吗?谢谢你了

网友C:
不会编?

10毫秒的延时会不会?延时后自复位继续下一个10毫秒会不会编?

驱动一个高速计数器会不会编?

上面延时自复位的同时mov一个高计的值出来会不会编?mov的同时复位这个高计会不会编?10毫秒的结果知道了,那么100个10毫秒转了多少会不会算?60个100个10毫秒就是1分钟了,那么1分钟高计过了多少会不会算?高速计数器多少个脉冲是一圈你是知道的。那么刚才1分钟高计过了多少个脉冲就是一分钟过了多少圈会不会算?

编个程至于那么复杂吗?

就是那么复杂。估计你现在应该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编?10毫秒的延时会不会?延时后自复位继续下一个1...

恩恩!您能帮我写个能达到一个编码器有速度与长度的程序给我看看吗?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