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B2伺服脉冲接收完成位?

楼主(2015-07-25):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伺服有脉冲发送完成标志位吗?我现在用PLC脉冲发送完成标志位,我想用伺服完成标志位,这样更准确一点。

网友A:
不赏点积分谁给你解答?你的问题感觉也不对啊。伺服又没有发脉冲的能力,只是接收PLC发来的脉冲。不过伺服是有定位完成输出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赏点积分谁给你解答?你的问题感觉也不对啊。伺服又没有...

 请问台达ASDA-B2定位完成输出功能是哪个管脚和参数?谢谢!

网友B:
伺服驱动器有定位完成信号输出,我用过发现它比真正的动作完成慢0.5秒左右。猜想原因是驱动器不知道PLC将发多少个脉冲,它以间隔多久没有收到脉冲作为动作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