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产生爬行故障的原因分析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5-07-25):
 1)因为空气的压缩性较大,当含有气泡的液体到达高压区而受到剧烈压缩时,会使油液体积变小,使工作部件产生爬行。

  采取措施:在系统回路的高处部位设置排气装置,将空气排除。

  2)由于相对运动部件间的磨擦阻力太大或磨擦阻力变化,致使工作部件在运动时产生爬行。

  采取措施:对液压油缸、活塞和活塞杆等零件的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有一定的要求;并应保证液压系统和液压油的清洁,以免脏物夹入相对运动件的表面间,从而增大磨擦阻力。

  3)运动件表面间润滑不良,形成干磨擦或半磨擦,也容易导致爬行。

  采取措施:经常检查有相对运动零件的表面间润滑情况,使其保持良好。

  4)若液压缸的活塞和活塞杆的密封定心不良,也会出现爬行。

  采取措施:应卸除载荷,使液压缸单独动作,测定出磨擦阻力后,校正定心。

  5)因液压缸泄漏严重,导致爬行。

  采取措施:减少泄漏损失,或加大液压泵容量。

  6)在工作过程中由于负载变化,引起系统供油波动,导致工作部件爬行。

  采取措施:注意选用小流量下保持性能稳定的调速阀,并且在液压油缸和调速阀间尽量不用软管联接,否则会因软管变形大,容易引起爬行现象。

网友A:
爬行现象对于金属件精密拉伸和冲压品质产生影响,一般采取在模具设计上预留公差的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