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操作窗口怎么做的

楼主(2015-07-25):
如图1点料斗升时,出现图2中YES和NO的操作窗口,这是怎么做的啊, 这个小操作窗口是用什么命令切换出来的,在点YES或NO后这个窗口又会消失,求高手解答

楼主:
怎么发图片啊,发半天发不出来

网友A:
FG沸腾干燥机啊,常州的还是重庆的?西门子的触摸屏只有故障报警能弹窗,按钮开关不支持弹窗。威纶,台达等触摸屏都支持弹窗。

网友A:
看图片像是威纶的触摸屏,你这个是安全确认,很好做的。

网友B:
两个不一样的画面切换吧。

楼主可以找这个程序看看的。

楼主:
对: 水冰凉乐园 FG沸腾干燥机啊,常州的还是重

引用 网友A:
FG沸腾干燥机啊,常州的还是重庆的?西门子的触摸屏只有...

常州的,这个怎么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不一样的画面切换吧。楼主可以找这个程序看看的。

确实是威伦,西门子也是这样的,好像不是切换画面,我试过,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C:
西门子的:显示/隐藏功能

例如:

当按下按钮A,置位M0.0

M0.0置位时,显示图形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的:显示/隐藏功能例如:当按下按钮A,置位M0....

谢了,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D(2018-05-27):
做一个按钮,按钮设置为窗口切换,要切换的窗口就是弹出的小窗口,做一个小窗口里面再做选择按钮,这时的按钮就是你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