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台达程序一语句

楼主(2015-07-26):
刚学习台达程序,一个ES2和模拟量输入模块04AD显示压力和流量的程序,开始程序的几行在《手册》上没查到,请高手指点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附图

网友A:
这PLC没使用过,是不是数据初始化!

网友B:
向0号模块写入数据。即主机后面的第一个特殊模块。

楼主:
谢谢!实际中是要把模拟量输入模块设置成电流输入0-20ma!就是语句不懂!

网友C:
参见:API 79    TO    扩展模块CR数据写入

 DVP 系列 PLC 利用此指令将数据写入特殊模块的 CR 内,指令执行时,将 S 的内容写入编号为 m1 的特殊模块的 m2 当中,一次只写入 n 笔。

网友D:
为什么m1002还用上升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m1002还用上升沿?

可以不用上升沿

网友E:
是的,不错。向0号模块写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