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输出是直接控制电磁阀还是通过继电器控制电磁阀?

楼主(2015-07-26):
    最近要做设备,以前这方面的经验不足,想请教下各位,一般板卡的输出是直接驱动电磁阀线圈还是通过控制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继电器的话起到隔离作用,因为之前是直接驱动的电磁阀,并没有什么问题,我想请教下,这两种控制有什么区别,在保护或者稳定性上有什么区别,能不能说的具体点,比如在哪些方面会出问题或者在哪些方面增加保护和稳定性。一般情况下是不是都是通过控制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了?   求教了,谢谢各位!

楼主:
    还有就是关于系统上电问题,以前接的设备是只有一个开关来控制火线通段(三台伺服或者四台伺服,功率一共在2000W左右),连接触器都没有,目前我想加接触器,我想请教下,第一种通过开关直接通段火线,第二种通过开关控制接触器线圈通电来上电(依然是强电220V通过开关),第三种 加继电器,开关控制24V继电器线圈吸合使接触器线圈上电然后总电通过接触器。

     这三种的话区别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用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可以不可以说的具体点,还有没有其他系统上电的接法。谢谢

网友A:
先说输出驱动。

是直接驱动电磁阀还是通过继电器驱动电磁阀,这个主要看电磁阀的驱动要求和控制卡输出点的驱动能力是不是匹配。这涉及到电压、电流。真正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电磁阀还是传统继电器,都是线圈,而线圈本身在断电的瞬间会有高压,有很多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并联续流二极管什么的,但如果什么方式都没有采用,就看控制器的输出点能不能扛几百伏以上的电压了。

至于隔离,基本上控制器的输出点都采用了光耦隔离,另外增加一个继电器隔离,意义不是很大。

再说电源的开关。是否用接触起,取决于电流的大小。大电流的,要用接触器。这个您看您的开关、接触器上可通过的额定电流就可以确定了。

是否用DC24V来控制,取决于您对操作者安全性的考虑。用开关直接控制AC220V,当开关本身出现故障(比如破损),可能对操作者有风险;用开关控制DC24V,即使开关有破损,对操作者也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输出驱动。是直接驱动电磁阀还是通过继电器驱动电磁阀...

    谢谢刘工了,  还有就是电磁阀我直接通过板卡输出来控制,电磁阀正端用外部开关电源接入,电磁阀负端直接接到板卡的输出(板卡输出为短接到地),这样的话与直接使用板卡的24V和输出端来控制有什么区别,板卡也是通过同一个开关电源供电,不过板卡的24V与开关电源的24V是隔离的。如果我用外部开关电源24V是不是就没有电流通过板卡了

网友A:
您要是问到这么具体,就要麻烦您新说明一下板卡的型号了。

网友B:
看板卡的驱动负载能力,你用国外30MA,而驱动能力200MA以上就没必要用,你如有100MA的电磁阀,那肯定要用继电器,所以还是依情况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