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LW指令不理解啊

楼主(2015-07-26):
我第一次用松下PLC,有一项目使用FP-XH,有驱动2个伺服,伺服控制是用表格做的,对TBLW,TBLR指令不理解。

例如:PTBLR,H1,K2,,K2,DT400中,H1后面的K2是什么意思啊求解?

      PTBLW指令后面的K14,K16,K4,K6是怎么定义的啊,还有通道号H1,H101,H103各是什么意思啊,手册看的不是很懂,而且也没有在手册里找到专么得表格定义啊,求指教!

网友A:
找一本编程手册   看看指令说明  就应该很清楚了

网友B:
还没有试过这么做,学习学习。。。。

网友C(2016-08-26):
还没有试过这么做,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