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调试,两台变频器转速给定一样,转速输出不一样怎么调。

楼主(2015-07-26):
两台ACS800变频器A和B分别驱动两台电机,22KW的,通过不同的两根钢丝绳提升同一重物,变频器外部给定是多段式的,通过同一根手柄同时给定。

现在的情况是:当其中一根钢丝绳受力,另外一根不受力时,同时提升,由于给定值一样,输出转速一样,两根钢丝绳始终一根受力,一根不受力,这样可能会使受力的钢丝绳断掉。

需要调试成:速度给定一样,当一根钢丝绳受力的时候受力的钢丝绳速度会慢一些(输出转速低于给定转速),另外一根松的钢丝绳会绷紧,两根钢丝绳都绷紧的时候速度一样。

待续。。。。

之前有一台老设备也是用ACS800的变频器,也没加装外部卡件,有这绷紧功能。设备的在操作时经常会一个钢丝绳先绷紧,另一根松着,然后同时提升,给定转速150转,从面板显示看松的那台变频器输出转速150转,10HZ,大概力矩2%;绷紧的那台变频器,转速大概在130转,频率8、9HZ左右,力矩在70%,这样150转和130转转速差就出来了,一段时间后绷紧的变频器130转会慢慢上升到150转。

我认为问题就在130转会慢慢上升到150转这里,但不知道怎么调变频器。

网友A:
可能是我太笨了,没看懂你说的,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太笨了,没看懂你说的,呵呵

 同步控制嘛。。

网友C:
使用力矩控制。

网友D:
这个需要用主从控制,这样才能平衡分配力。

网友E:
主从控制。从机用力矩控制,不然会绷断

网友F(2016-10-05):
一台变频器频率根据现场调整,速度调一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