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火灾扑救方法

楼主(2015-07-26):
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为了防止触电事故,一般都在切断电源后才进行扑救。

1、断电灭火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或引燃附近可燃物时,首先要切断电源。

(1)电气设备发生火灾后,要立即切断电源,如果要切断整个车间或整个建筑物的电源时,可在变电所、配电室断开主开关。在自动空气开关或油断路器等主开关没有断开前,不能随便拉隔离开关,以免产生电弧发生危险。
(2)发生火灾后,用闸刀开关切断电源时,由于闸刀开关在发生火灾时受潮或烟熏,其绝缘强度会降低,切断电源时,最好用绝缘的工具操作。
(3)切断用磁力起动器控制的电动机时,应先用接钮开关停电,然后再断开闸刀开关,防止带负荷操作产生电弧伤人。
(4)在动力配电盘上,只用作隔离电源而不用作切断负荷电流的闸刀开关或瓷插式熔断器,叫总开关或电源开关。切断电源时,应先用电动机的控制开关切断电动机回路的负荷电流,停止各个电动机的运转,然后再用总开关切断配电盘的总电源。
(5)当进入建筑物内,用各种电气开关切断电源已经比较困难,或者已经不可能时,可以在上一级变配电所切断电源。这样要影响较大范围供电时,或处于生活居住区的杆上变电台供电时,有时需要采取剪断电气线路的方法来切断电源。如需剪断对地电压在250伏以下的线路时,可穿戴绝缘靴和绝缘手套,用断电剪将电线剪断。切断电源的地点要选择适当,剪断的位置应在电源方面即来电方向的支持物附近,防止导线剪断后掉落在地上造成接地短路触电伤人。对三相线路的非同相电线应在不同部位剪断。在剪断扭缠在一起的合股线时,要防止两股以上合剪,否则造成短路事故。
(6)城市生活居住区的杆上变电台上的变压器和农村小型变压器的高压侧,多用跌开式熔断器保护。如果需要切断变压器的电源时,可以用电工专用的绝缘杆捅跌开式熔断器的鸭咀,熔丝管就会跌落下来,达到断电的目的。
(7)电容器和电缆在切断电源后,仍可能有残余电压,因此,即使可以确定电容器或电缆已经切断电源,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仍不能直接接触或搬动电缆和电容器,以防发生触电事故。
电源切断后,扑救方法与一般火灾扑救相同。

2、几种电气设备火灾扑救方法

(1)发电机和电动机的火灾扑救方法

发电机和电动机等电气设备都属于旋转电机类,这类设备的特点是绝缘材料比较少,这是和其他电气设备比较而言的,而且有比较坚固的外壳,如果附近没有其他可燃易燃物质,且扑救及时,就可防止火灾扩大蔓延。由于可燃物质数量比较少,就可用二氧化碳、1211等灭火器扑救。大型旋转电机燃烧猛烈时,可用水蒸汽和喷雾水扑救。实践证明,用喷雾水扑救的效果更好。对于旋转电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要用砂土扑救,以防硬性杂质落人电机内,使电机的绝缘和轴承等受到损坏而造成严重后果。

(2)变压器和油断路器火灾扑救方法

变压器和油断路器等充油电气设备发生燃烧时,切断电源后的扑救方法与扑救可燃液体火灾相同。如果油箱没有破损,可以用于粉、1211、二氧化碳灭火器等进行扑救。如果油箱已经破裂,大量变压器的油燃烧,火势凶猛时,切断电源后可用喷雾水或泡沫扑救。流散的油火,可用喷雾水或泡沫扑救。流散的油量不多时,也可用砂土压埋。

(3)变、配电设备火灾扑救方法

变配电设备,有许多瓷质绝缘套管,这些套管在高温状态遇急冷或不均匀冷却时,容易爆裂而损坏设备,可能造成一些不应有的使火势进一步扩大蔓延。所以遇这种情况最好用喷雾水灭火,并注意均匀冷却设备。

(4)封闭式电烘干箱内被烘干物质燃烧时的扑救方法封闭式电烘于箱内的被烘干物质燃烧时,切断电源后,由于烘于箱内的空气不足,燃烧不能继续,温度下降,燃烧会逐渐被窒息。因此,发现电烘箱冒烟时,应立即切断烘干箱的电源,并且不要打开烘干箱。不然,由于进入空气,反而会使火势扩大,如果错误地往烘于箱内泼水,会使电炉丝。隔热板等遭受损坏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如果是车间内的大型电烘干室内发生燃烧,应尽快切断电源。当可燃物质的数量比较多,且有蔓延扩大的危险时,应根据烘于物质的情况,采用喷雾水枪或直流水枪扑救,但在没有做好灭火准备工作时,不应把烘干室的门打开,以防火势扩大。

3、带电灭火

有时在危急的情况下,如等待切断电源后再进行扑救,就会有使火势蔓延扩大的危险,或者断电后会严重影响生产。这时为了取得扑救的主动权,扑救就需要在带电的情况下进行,带电灭火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应用不导电的灭火剂如二氧化碳、1211、1301、干粉等进行灭火。不能直接用导电的灭火剂如直射水流、泡沫等进行喷射,否则会造成触电事故。
(2)使用小型二氧化碳、1211、1301、干粉灭火器灭火时由于其射程较近,要注意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3)在灭火人员穿戴绝缘手套和绝缘靴、水枪喷嘴安装接地线情况下,可以采用喷雾水灭火。
(4)如遇带电导线落于地面,则要防止跨步电压触电,扑救人员需要进入灭火时,必须穿上绝缘鞋。
此外,有油的电气设备如变压器。油开关着火时,也可用于燥的黄砂盖住火焰,使火熄灭。

网友A:
精华 果断授精

网友B(2016-03-31):
说的很好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