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OPC 通讯

楼主(2015-07-26):
OPC Scout 10 监控s7-200 内的浮点数,但是到wincc 里面就不显示小数了,组态输出格式设置了小数,谁能解释下怎么回事?

网友A:
估计你还是组态格式有问题,呵呵,你可以查看十六进制数据,然后,看看是不是该浮点数的,十六进制,就知道了

网友B:
地址类型是否一致?

网友C:
检查下变量是否设置为浮点数类型

网友D(2015-11-04):
wincc的数据来自于opc,opc的数据来自s7-200,先测试一下opc的数据是否正确,就知道错在哪了。

网友E(2015-12-16):
组态输出格式设置了小数,谁能解释

网友F:
我用的力控组态软件做的,PLC端数据为实数类型,组态端定义的32位浮点类型,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G(2018-08-27):
使用上注意格式浮点数,显示浮点数的一些区别。要都为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