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不同的噪声不同的故障

楼主(2015-07-26):
1.沉闷声
一台海信KC—25Y整体式空调器,开机后整机与钢窗产生共震,发出沉闷的响声。经判断是安装支架不平引起。采取的方法是:拆下空调器放在安全处重新安装调整支架。在支架上面垫上5mm厚的橡胶皮条。然后,把空调器抬上支架,用手轻晃动空调器应感到平稳,整机并有向后5º的倾斜。最后插上电源试机,空调器沉闷声消失。

2.电磁声
一台海信KC-25整体式空调器,开机后白天制冷正常,晚上制冷效果差,井有电磁声产生。打开空调器外壳,用电流表测电流超过正常值。测电源插座输出电压 190V,说明晚上产生较响的电磁声是电压低所致。根据笔者经验,电压正常,压缩机工作时产生的电磁声比较低,有节奏。购买一台电源稳压器,通电试机验证,空调器电磁声减小。

3.咚咚声
一台海信KF—2501GW分体式空调器不制冷。室内风机运转正常,室外风机发出咚咚震动声。打开室外机外壳,发现室外风机有一个扇叶碎成两半。先把碎成两半的扇叶清洗干净,再用改锥尖在扇叶断裂处两边钻2mm的小眼。用一铜丝把扇叶固定好后,再用C31A、B胶按1:l配制,涂在断裂接口处。2小时胶干固后,即可恢复使用。

4.轰鸣声
一台海信KFR—7201LW/D空调器不制冷,现场通电试机,风机风力“弱”并有火车轰鸣声。打开室内机前板并拧下两侧螺丝,经判断叶轮被泥土糊住。用刷子清洗叶轮后,通电试机,风力“弱”故障排除,反而室内机火车轰鸣声加大。继续检查,发现风叶轮与轴中心固定螺丝裂损。采取修理的方法是“按风叶轮外径加一个铜外套将其裂损处固定。然后,在断裂外侧涂抹C31胶。1小时后通电试机,空调器火车声排除,并恢复制冷。

5.共震声
一台海信KFR-3301GW分体式空调器室内风机运转正常,室外机产生共震声,打开室外机外壳,发现室外压缩机高压管与毛细管磨擦,交织在一起产生共震声。把两根交织在一起的铜管分开,并在管子上加装减震阻尼,共震声排除。幸亏修理及时,否则把管子磨漏,用户损失更大。

6.哗啦声
一台海信KFR-32GW/BP分体式空调器开机后,室内风机运转正常,室外机传出有节奏的哗啦声。经检查判断室外机铁壳固定螺丝松脱。把螺丝重新固定住,空调器哗啦声排除。造成这种噪声的原因大多是维修人员在修理室外机故障后,在组装外壳时未把螺丝固定紧或少螺丝所致,希望能引起维修人员的注意。

7.打水声
一台海信KC-25整体式空调器,开机1小时后,冷凝风机有打水声。经判断是安装人员安装空调时,整机向内倾斜2º,再加之污物尘埃堵塞,造成冷凝水流不出去。采取把水排出的办法:用铁丝把冷凝出水孔输通,再把整机前端抬高5º,用木条垫实,使空调器整机向后倾斜5º,通电试机验证,空调器打水声排除。

8.金属撞击声
一台新装整体式空调器开机后送风系统运转正常,压缩机有金属撞击声。打开空调器前板,拉出机芯。经判断是压缩机有两个同一边避震橡胶垫损坏,使压缩机在运转时向一边倾斜所致。把损坏的避震橡胶更换后,通电试机验证。空调器金属撞击声消失,空调器恢复正常运转。

9.嗡嗡声
一台海信牌KC-32/Y整体式空调器开机后,机壳内发出“嗡嗡”的声音。卸下空调器前板,拉出机芯。用手给扇叶一个旋转力矩,风机扇叶没有擦碰现象。测量风机线圈阻值良好,测量凤机电容充放电过程弱。更换电容后,通电试机验证,机壳内发出的“嗡嗡”声消失。.

10.内机有吱吱尖叫声
一台海信KF-2501GW新机试机时发现内机出现异常噪音,初步怀疑为贯流风扇轴承或风扇叶片有异常磨擦,但仔细观察后予以否定,应为管路系统的异常噪音。考虑到是新装机,线路不会有问题,重点放在管路上。重新剥开包扎带,检查在管路出阳台窗口处有压扁部分。用封口钳轻轻地恢复原状,开机后尖叫声消除。

网友A:
经验之谈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