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电笔的用途有哪些

楼主(2015-07-27):
①区别火线和地线 在交流电里,验电笔触到导线时,发亮的是火线,不发亮的是零线

②区别交流与直流 交流电通过验电笔时,氖管里两个极同时发光;直流电通过时,氖管里只有一个极发亮。         ③判断直流电正负极 把验电笔连接在直流电的正负极之间(注意:如果直流电两极中无一极接电时,则以右手握电笔触该电路一极,而以左手接触另一极,否则不会发亮),发亮的一端为负极,不发亮的为正极。         ④检查设备是否漏电 用验电笔触到电器设备的壳体,如管发亮,即有漏电现象。

⑤检查火线是否接地 用验电笔触三相三线制交流电路,如两根亮度大于另一根,则较弱的一根有接地现象,但尚不严重,如一根完全不亮,则为金属性接地。

⑥判定负载是否平衡 三相交流电中性点位移,验电笔触到时发亮,说明负载不平衡,或是电动机等内部有匝间短路或线间短路现象。

⑦判断电灯地线是否断电 合上开关,电灯不亮,用验电笔触灯座两个接线极均发亮,而灯泡未坏,说明地线已断。

⑧判断接触是否良好 氖管光线发生闪烁,可能是某线头松动,接触不良,或电压不稳定。

网友A:
测电笔还能当拆卸螺丝的工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