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耐德atv71大功率变频器风机控制卡维修与分析

楼主(2015-07-27):
斯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大功率的都单独采用风机控制卡,控制这个德国产的ecofit风机,控制卡型号为PN072135P903。

   为什么要为风机单独开发一张控制板呢,道理其实很简单,ecofit风机采用工业三相电压直接启动供电,没有采取电容耦合式的供电启动方式。这让风机的风速流量非常的大。但大家都知道,三相电压是有相位分布的,相位的顺序排列可以导致电机的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ecofit的2gdfu165系列风机采用笼式风叶,为了保证得到最佳的风量和流速,叶片采用了倾斜的设计安装。这样的结果是,要得到正确的风速,马达只能顺时针旋转,反之则风向相反而无风速输出。

   于是相位矫正控制电路就被设计了出来。斯耐德的PN072135P903控制卡的原理大致是这样的:x1插口是风机供电插口(当然也可以把x4和x1插口互换)经过fu3/fu2相电压上取得相电压比较波形。经过电源比较ic比较得出正向电压——触发另一个ic——d型触发器——触发器触发端输出触发锁定电压——再经过电源比较器比较——确定触发控制板上的一个接触器。(触发器其实就是相位互换功能,正常情况下只能一个吸合一个开路)

   对一般使用者来说,大多只知道接上进线电压,变频器就会得电工作,基本不会去计较相位的排列顺序。控制板的原理就是,如果相电压是顺序r/s/t进线的,控制板上的接触器ry1工作,风机得电正转,风量输出。如果相电压顺序r/t/s进线的,控制板经过比较,控制ry2接触器工作,风机同样得电正转,风量输出。

   ecofit的2gdfu165/164系列风机的三相一般以三种颜色区分相电压。另外两根相同颜色的线为温度控制线。从主电源板上过来的控制电压+15v,属于热地电源,和风机相电压相通。接触器的控制电压是串联在风机温度电阻上的,也就是说,风机温度过高或温度传感器出了故障,风机马达照样不工作。这是你看上面的led1指示灯亮,风机不转,你就要考虑是不是风机温度传感器出了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