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465-UT2连接打印机的打印问题

楼主(2015-07-27):
我现在用这个触摸屏做了一个打印界面,然后连接达普DP-EH300的打印机打出的是乱码,但如果用函数功能块打印就可以,请问这应该如何解决让打印界面打出的不乱码

网友A(2015-09-10):
可以参考下信捷网站 触摸屏和微型打印机连接手册,满足条件才可以使用触摸屏直接打印,否则需要使用C语言走通讯方式进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