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机器人应用

楼主(2015-07-27):
4轴的机器人控制,FRAME=17,调试好了前3个轴。AXIS4轴模拟时没有问题,连上伺服之后,AXIS4报警跟随错误。连着搞了好几天了,没有一点头绪。经销商没有任何技术支持。调试陷入了困难。各位谁能施以援手,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这个描述的很笼统啊,问题描述不清么

楼主:
FRAME=17的时候,是4轴联动,4个轴分别驱动滚筒,通过控制4个轴的绳子的长度,来实现被吊物的移动。执行FRAME=17的时候,AXIS0-2没有问题,AXIS3报警。奇怪了。附上程序,请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UNITS AXIS(0) = 1000

UNITS AXIS(1) = 1000

UNITS AXIS(2) = 1000

UNITS AXIS(3) = 1000

FRAME_GROUP(1,100,0,1,2,3)

' These positions are in user units (mm for example)

TABLE(100,0,0,0)

TABLE(103,700,0,0)

TABLE(106,700,400,0)

TABLE(109,0,400,0)

TABLE(112,0,0,0)

TABLE(115,0,0,0)

ratios:

ratio1 = 1000

ratio2 = 1000

ratio3 = 1000

ratio4 = 1000

TABLE(118,ratio1,ratio2,ratio3)

TABLE(121,ratio4,ratio5,ratio6)

' option:

scale = 1000

TABLE(124,1)' solution option (1 or 0)

TABLE(125,3)' axes 3 or 4

TABLE(126,1000)' scale factor

' This is the start X,Y,Z position:

x = 350

y = 200

z = -100

'x = 350 * TABLE(118)
'y = 200 * TABLE(119)
'z = -100 * TABLE(120)

' This is not the general case: It assumes system datums to middle

' XYZ position abovke, with Z at -100

r1 = SQR(x ^ 2 + y ^ 2 + z ^ 2)

r2 = SQR(x ^ 2 + y ^ 2 + z ^ 2)

r3 = SQR(x ^ 2 + y ^ 2 + z ^ 2)

DEFPOS(r1,r2,r3)

FRAME = 17

楼主:
TABLE(125,4)' axes 3 or 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描述的很笼统啊,问题描述不清么

请问您有做过这个应用吗?

楼主:
刘版主您好,请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功能…

看看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吧,跟随误差报错,可以吧felimit设置大一点做调试用

楼主:
搞好了  感谢关注,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