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双语设置求助!

楼主(2015-07-27):
wincc双语怎么设置 那个用两个画面的就不用说了 谢谢 希望有人能帮帮我

网友A:
在画面中做一个按钮,选中该按钮,利用动态向导中“Language switch”,按照向导的提示选择切换的语言即可。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做一个语言切换按钮,实现双语言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画面中做一个按钮,选中该按钮,利用动态向导中“Lan...

我加上去了 为什么运行的时候 有些字就变成了问号了呢

楼主:
有人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在画面中做一个按钮,选中该...

出现问号是切换的语言状态下画面中文字没有编辑。

两种语言状态下文字都需要手动编辑不是自动翻译的。

例如:

中文、英语两种语言切换

画面中插入一个静态文本

菜单“视图”选择“语言”中文

静态文本内容用中文编辑

菜单“视图”选择“语言”英语

静态文本内容用英文编辑

这样切换时才能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狼...

谢谢 那个做出来了  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 以后有什么问题好联系你 你看可以吗?

网友A:
加我QQ吧,QQ号发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