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次回路没接零线也能控制

楼主(2015-07-27):
有高手能答一下吗?三相四线,进线零线没有接入,但控制柜内各电器N接线端与相线之间有电压如下,L1----N:0V,L2----N:156V,L3-----N:375V.此N是电器柜内各电器N端,与进线零线不通,与地线不通,现造成在没有与进线N线构成回路的情况下,柜内照明灯,小风扇及100W开关电源能正常工作,问是否是相线之间的感应电引起,能否消除?谢谢!
接入进线零线,此情况消除,工作一切正常

网友A:
并非感应电引起,应是单相用电器从不同的相线取得电源,当N没连接时,相当于双220V电器串接入380V,现在很多电器电压适应范围较宽,接近于正常工作。

最好从同一相线去单相电源,独立经开关。

网友B:
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柜内照明灯、小风扇、开关电源接在不同的相线,汇总到柜内的中性点N,形成三相不平衡负载,所以相线对N的电压有高有低。但是这样很危险,负载较小的相电压会较高,长时间运行会烧损电器件。

网友C:
L1与N短路,因为零线没接入之间的电压自己计算一下。

网友D:
错误的接线。三相四线,只接相线,是电源吗?一定要接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