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IMX6Q教程——设置分辨率

楼主(2015-07-27):
具体操作如下,进入 uboot 菜单界面,按:
  0 :进入参数设置菜单
  3 :进入 lcd 设置菜单
  X :按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0 是 android 与 ubuntu 单独一个屏显示, 1 是 android 的 HDMI+LVDS
  具体操作如下,进入 uboot 菜单界面,按:
  0 :进入参数设置菜单
  3 :进入 lcd 设置菜单
  X :按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0 是 android 与 ubuntu 单独一个屏显示, 1 是 android 的 HDMI+LVDS

  6 Main Menu #####
  [1]boot from emmc
  [2]boot from sdcard
  [3]boot from tftp
  [5]download from sdcard
  [0]setting boot args //进入 uboot 启动参数设置菜单
  [q]exit to command mode
  Enter your selection: 0
  ##### param setting #####
  [1]setting nfs args
  [2]setting tftp args
  [3]setting display args //设置显示相关参数
  [4]setting default boot
  save setting
  [q]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3
  ##### display select Menu #####
  [1] 1 screen for android/ubuntu/linux. //单屏显示,android、linux 与 ubuntu 都可以使用。
  [2] 2 screen for android //android 的双屏显示,HDMI 与 FPC 或者 LVDS.
  [3] 3 screen for ubuntu. //ubuntu 的 3 屏显示,HDMI 与 FPC 与 LVDS
   save setting
  [q] 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1
  ##### display select device #####
  [1] lcd or VGA.
  [2] lvds or VGA. //LVSD 或 LVDS 转 VGA,(IMX6_CoreC 没有 LVDS 转 VGA 模
  块)
  [3] hdmi.
  [4] 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2
  ##### display select LVDS #####
  [1] 800*600 for LVDS->VGA //LVDS 转 VGA 的 800*600 输出
  [2] 1024*768 for LVDS->VGA //LVDS 转 VGA 的 1024*768 输出
  [3] 1280*768 for LVDS->VGA //LVDS 转 VGA 的 1280*768 输出
  [4] 1366*768 for LVDS //LVDS 的 1366*768 输出
  [5] 1920*1080 for LVDS (2 lvds is needed,LVDS only) //LVDS 的 1920*1080 要 2 路 LVDS 同时输出
  [q] 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4
  ##### display select Menu #####
  [1] 1 screen for android/ubuntu/linux.
  [2] 2 screen for android.
  [3] 3 screen for ubuntu.
   save setting
  [q] 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s
  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Writing to MMC(3)... done
  ##### display select Menu #####
  [1] 1 screen for android/ubuntu/linux.
  [2] 2 screen for andro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