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IMX6Q教程——设置默认启动系统

楼主(2015-07-27):
 菜单界面,按:
  0 :进入参数设置菜单
  4 :进入启动式设置菜单
  x :按实际选择所要的启动系统,0 表示将默认启动方式设置成 ubuntu,1 表示将默认启动
  系统设置成 android。2 表示将使用默认 tftp 与 nfs 启动 android 系统。
  s :保存设置,下次启动时默认使用这里设置的系统。
  系统在下次启动时会使用这里设置的默认方式。
  ##### Boot for E9 Main Menu #####
  [1]boot from emmc
  [2]boot from sdcard
  [3]boot from tftp
  [5]download from sdcard
  [0]setting boot args //进入 uboot 启动参数设置菜单
  [q]exit to command mode
  Enter your selection: 0
  ##### param setting #####
  [1]setting nfs args
  [2]setting tftp args
  [3]setting display args
  [4]setting default boot //设置默认启动方式
  save setting
  [q]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4
  ##### param setting #####
  [1]ubuntu used emmc //设置默认从 EMMC 启动 Ubuntu 系统
  [2]android used emmc //设置默认从 EMMC 启动 Android 系统
  [3]linux used emmc //设置默认从 EMMC 启动 Linux 系统
  [4]android used tftp & nfs //设置默认从 TFTP 下载内核并挂载 NFS 的 Android 系统
  save setting
  [q]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1
  ##### param setting #####
  [1]ubuntu used emmc
  [2]android used emmc
  [3]android used tftp & nfs
  save setting //参数默认是不保存的,要想保存参数用户要选择“保存设置”
  [q]quit
  Enter your selection: s
  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Writing to MMC(3)... done
  ##### param setting #####
  [1]ubuntu
  [2]andro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