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位置偏差出现的故障和解决方式

楼主(2015-07-27):
机械手有时倒出现一些位置偏差的现像,怎么解决故障就要看看以下的内容了:
案例状况
:机械手在做全自动时候出现了位置偏差导致机械手报 (机械方面)
检查部位和解决措施:
1、看看外部工装的固定划线是否有偏移。

2、检查机械手治具能否取出该产品,是否成熟的运用到其他机台。如果没有需要验证其治具的可行性。
3、检查翻爪翻平、翻直是否有定位并且没有间隙晃动,如果没有需拆下翻爪增加定位孔,查找使其晃动的原因,紧固。

4、观察翻爪平面是否与注塑机模具安装面相平。如果不平需要松掉底座螺丝和过渡板螺丝进行校正。

5、检查减速机涨紧套与伺服电机之间是否完全紧固,划线检测是否有偏移。

案例状况:机械手在做嵌件调位置时候,模外、模内对好位置后,回来确认模外位置发现机械手有偏差1~2mm。 (机械方面)
检查部位和解决措施:
1、检查减速机涨紧套与伺服电机之间是否紧固,上电后记录机械轴的位置用手推动主臂(如果是引拔方向就推X轴,Y轴就上下拉动)观察机械位置是否有变化。

2、用手前后、上下晃动主臂看是否间隙,如有间隙检查滑块紧固以及同步带涨紧程度以及相关的机械轮轴等。

3、手动翻平翻直观看翻爪运动情况,如有间隙更换翻边轴承,紧固气缸。

4、用扳手缓慢调节缓冲螺丝,手动翻平翻直检测直到治具运动平稳为止。

楼主:
机器人的战略小伙伴!

楼主:
怎么没人看呢?告诉我一下嘛……

网友A(2018-07-07):
我看了

,谢谢迟来的

网友B:
经验总结,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