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有哪款plc能实现8轴脉冲控制呀!

楼主(2015-07-27):
台达有哪款plc能实现8轴脉冲控制呀

网友A:
有的。小型PLC

网友B:
10PM带2个01PU. EH3带4个01PU.

网友C:
那就是说最多只能输出4路

网友D:
DVP-10MC可以8 轴,可以扩展480点

网友E:
MC的可以。

网友F(2017-12-15):
8轴没碰到过

网友G(2018-06-22):
直接用运动控制卡 好啦

网友G:
PLC和运动控制卡直接485口通讯

网友G:
好像台达也没有哪种扩展模块能到8轴,即使能到也不一定好用 还是用运动控制卡 吧

网友H:
     DVP-10MC  可以的

网友I(2019-09-07):
MC系列的可以。

网友J:
AS228T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