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路触发PLC X端该怎么做

楼主(2015-07-27):
本人初学者,目前编了个程序,外部接线希望做到如下图所示:

请问哪位可以帮忙做一下外部电路的元器件选型

网友A:
使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完成,通过光耦的形式来完成。

网友B(2015-10-10):
如果不是高速的话,使用5V继电器,触点连接X&com,高速的话,采用光耦即可,主要耐压只够即可,电压极性不用弄错。

网友B:
并非像楼上的,plc输出需要晶体管,你的要求是输入,plc本身里面X输入就是光耦,晶体管的,所以X点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