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TK6070IP怎么通过串口助手与电脑进行modbus通信

楼主(2015-07-27):
我想通过串口助手实现电脑和TK6070ip的modbus通信 请问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跟电脑?

自己编程吧!设置是出不来的。

网友B:
TK6070ip 设置为从站,

电脑使用OPC软件或其他的组态软件,例如IFIX 有MB1通信,OPC软件Kepware可以直接通信。

会编程使用excel的vba自己编写,网上有例子。

通信时主要设置 波特率 奇偶校验 停止码 以及从站地址和双方通信时使用同一种通信协议

网友:
1、把TK6070IP设置为MODBUS 主站,页面上放几个地址,在EB8000软件中编辑------系统参数设置----设备列表中增加MODBUS RTU  设备波特率寄偶校验就可以了。

2、把触摸屏和电脑的RS232连起来,地址对应上就可以了。

网友C(2016-01-07):
 1、把TK6070IP设置为MODBUS 主站,页面上放几个地址,在EB8000软件中编辑------系统参数设置----设备列表中增加MODBUS RTU  设备波特率寄偶校验就可以了。

设置了没有任何显示?

 另RS232母对母是否是2-3 3-2 5-5

提示PLC无回应